[求助] 做完CTS后没问题后保存后重新打开cell会出现很严重的timing问题,希望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22-06-21):
小弟在跑leon3做练习,跑完CTS后,输出report 的timing违例是-0.5左右,
然后每次重新打开保存cell再看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会出现大面积违例:
用report_timing查看其中一个路径发现,clk propated延迟很大:
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库损坏了,还是说有些东西设置错了。十分感谢大家!

楼主:
我的sdc是这个,先创建scenario
然后做clock_op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dc是这个,先创建scenario

然后做clock_opt

哈哈,这是你的mmmc文件
,这才是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你的mmmc文件
,这才是sdc

这个是sdc,几个约束应该都做了,是不是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