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fuse ctrl 到efuse之间的连线,如何设置timing constraint

楼主(2022-06-22):
efuse  ctrl 到efuse之间的连线,如何设置timing constraint

网友A:
一般靠lib确认时序要求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靠lib确认时序要求比较合理。

但是需要设置constraint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需要设置constraints

那说明lib的约束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