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PEX里Ground layer/node name

楼主(2022-06-22):
Ground node name: 好像是本来是0的net替换成你填入的名字,但是这个0,指的是什么呢?
Gound layer name: 比如在NWELL里放一大块POLY,这个POLY的对地寄生,应该是对NW的VDD电位的电容吧,不应该寄生到PSUB去吧?但是填写NWELL报错
请问如何理解这两个参数。。。还有这个stray的含义。。一直很困惑,望高人解惑

网友:
其实不用设置 主要那个是给EMIR 计算用的

网友(2024-10-15):
NWELL应该填nxwell,对寄生电容敏感的话要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