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生成sdf的时候报了非常多driver/load pin miss的error是为什么?

楼主(2022-06-22):
错误如下Driver pin 'XXX'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XXXX'.  Ignoring the incomplete RC annotation. (PARA-006)

Load pin 'XXXX'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rst_n'.  Ignoring the incomplete RC annotation. (PARA-006)

网表和spf文件确认过了是对应的
搜索
复制

网友A:
pt不认spf吧?应该用spef

楼主:
        0 error(s)
        Format is DSPF
        Annotated nets                   :
        Annotated capacitances           :
        Annotated resistances            :
        Reduced coupling capacitances    :
能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不认spf吧?应该用spef

换成了spef 还是一样的报错,pin mi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