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 mos管layout问题

楼主(2022-06-22):
求救各位大佬有没遇到过这个问题,TSMC18的工艺 MOS管在layout的时候,S和D会自动吸附,如下图
问题1:这样连接下,还需要从红色层引出金属线吗?(不连LVS会报错)
问题2:怎么在用layoutXL的情况下,解除这个吸附

网友:
shift+e,关闭abut server

网友:
你这里是串联结构得,自定合并了,LVS不会报错。2楼得设置可以取消合并消contact

网友:
以前有人发的:
IC617 关于用 layout XL 毗连吸附使用的说明 ,经过其他个工程师指导 附件文档文件已经更新,问题得到解决。
layout XL界面 菜单选项 Options→Editor 快捷键(shift+E)
出现对话框 Abut Server (毗连吸附)选项,勾选功能有效,不勾选无效。
1.勾选后使用结果:当两个同类型的管子 有源区有共同节点时,有公共节点的有源区靠近是自动吸附。
分成两种情况。
(1)此节点上除了有连两个管子以外还有其他的器件,即必须有金属布线。
吸附后两排孔自动合并为一排孔。
(2) 此节点上只有两个管子无有其他的器件,即不需要金属布线。
中间孔消失,金属布线也消失
2.注意事项:
如果开始选择 Abut Server已经拼接,取消Abut Server分离结果孔会消失;如果想恢复孔,继续勾选上Abut Server,然后选中其中一个管子移
动一下就可以恢复了。
3.当然如果想保留 1-(2)这种情况中间的孔。
方法1:可以不勾选Abut Server使用手动拼接。
方法2:Abut Server 不用关的layoutXL界面 菜单选项 Options→layout XL
在layout XL Options弹出的属性窗口将的generation 中的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勾选上,合并时孔会保留。

网友:
关于 layout XL 毗连吸附的说明 合并有源区后孔消失-new.pdf (359.61 KB , 下载次数: 27 )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4楼很详细

网友:
打开contact就行了

网友:
一个见图,再吸附contact不会消失,另一个是Q属性改,但是后续合并的话还是会消失

网友:
关掉xl,合并完再打开

楼主(2022-09-02):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