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LVS出错

楼主(2022-06-22):
run LVS 时,弹出报错窗口,提示LVS rule文件某一行出错: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MASK connectivity set:metal4.  文件中部分内容如下。屏蔽掉第157行之后可以运行,但是不知道屏蔽掉之后能正常出结果吗?

LVS报错

LVS报错

LVS文件中的内容

LVS文件中的内容

网友A:
是不是只用了四层金属,顶层金属是叫M4吗?顶层金属根据厚度,会有其他的名称,看看rule文件前面的金属的option选择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用了四层金属,顶层金属是叫M4吗?顶层金属根据厚度,会有其他的名称,看看rule文件前面的金属的op ...

只用了4层金属,顶层金属就是M4。

网友B:
应该是M4的链接关系有问题,使用stamp需要之前有定义connect相关的语法,可以检查一下包含 connect M4 的语法有没有写错,另外看下是否受开关影响

网友C:
topmetal 得 option是否打开了,需要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metal 得 option是否打开了,需要确认一下

这个应该怎么看呢?实验室里之前没搞过这些,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看呢?实验室里之前没搞过这些,不太明白。

LVS commandfile 靠前面会DEFINE很多OPTION,
关于METAL 几层 和topmel 厚度等信息
你要看对应你现在DEFINE得topmetal 厚度得这个layer name 对不对met4.
比如 有的叫 TTM ,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4的链接关系有问题,使用stamp需要之前有定义connect相关的语法,可以检查一下包含 connect M4 的语 ...

请问一下,这个受开关影响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受开关影响是什么意思呢?

楼上说的对,查看一下LVS文件的开头,是否有开关控制了top metal ,total metal等,开关是由 #DEFINE 定义了,所以你要搜索一下,和metal相关的开关,看看是否影响了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4的链接关系有问题,使用stamp需要之前有定义connect相关的语法,可以检查一下包含 connect M4 的语 ...

感谢感谢,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