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数模转换 前后仿真差别很大

楼主(2022-06-22):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上面是后仿真得到的局部,下面是前仿真的波形。 这是一个R-2R的DAC结构, 上面的仿真图,为什么有一段是下降的? 有懂得的大佬们给解释一下吗? 是开关驱动问题吗?

网友A:
版图画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画的不好

这个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建议吗?

把版图画好

网友:
电阻或者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