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在Simulink中建模的问题

楼主(2022-06-22):
请问在Simulink中 用Delta Simga 工具箱里面的ideal integrator不知道里面的Saturation这个参数和什么有关

网友A:
积分器的饱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器的饱和电压

请问这个值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
看你的放大器所允许的摆幅,肯定越大越好,但是实际值肯定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