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运放CMRR的测试问题

楼主(2022-06-22):
这个电路测试运放的CMRR值,为何CMRR还是会随电阻R2和R1的比例变化,R2/R1的倍数越大CMRR值越大
注:我是测试并不是仿真

网友A:
这个testbench显然有负载效应,反馈网络直接调制你的闭环增益,是Acm/[1+R1/R2*(1-Acm/2+Adm)],电阻比是1:1时增益的倒数才近似为你要的CMRR。推荐Allen书上251页的tb,电阻可以做的很大又不会引人低频极点,也没有前馈通路,测试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estbench显然有负载效应,反馈网络直接调制你的闭环增益,是Acm/[1+R1/R2*(1-Acm/2+Adm)],电阻比是1: ...

书上这种是地要出现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estbench显然有负载效应,反馈网络直接调制你的闭环增益,是Acm/[1+R1/R2*(1-Acm/2+Adm)],电阻比是1: ...

书中这个Vset电压源是要给+1V和-1V还是   +1V和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中这个Vset电压源是要给+1V和-1V还是   +1V和0V

0V就行

楼主:
这种方法我的辅助运放变成了比较器的样子,因为正端接地,负端一直大于正端导致输出的Vos一直是低电平,Vset改变了,Vos也不变,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