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轭匹配与直接匹配

楼主(2022-06-22):
设阻抗为R+jX   共轭匹配R-jX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但是如果不进行共轭匹配  直接匹配R+jX  这样是不是可以得到最佳的驻波比

网友A:
共轭匹配不一定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轭匹配不一定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应该是最大效率吧

网友:
共轭匹配就可以得到最佳的驻波比,无反射不就是最大输出功率,不过这是在小信号情况下,大信号情况是load pull才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你这出于什么知识问的两个相同的阻抗可以得到最佳阻抗比,感觉还没入门啊。

楼主:
以一个小信号放大器为例,器件提供S参数,可以计算出相应的输入输出阻抗,目标是为了得到最大增益 。设定输入输出之间隔离度为理想状态  输入输出匹配互不影响 ,
也就是输入输出单独匹配。
以输入端口为例  设 Zin=Rin+j*Xin     是匹配Zin 还是匹配Zin的共轭

网友:
输入端与与输出端都是共轭匹配,如果无法理解你可以把它转化成并联的结构形式就清楚了。

网友(2022-07-25):
感觉应该问问共轭匹配的机理,你可通过建模去模拟得到最大功率的条件,解下来就是二者阻抗实部相同,虚部相反。或者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通过等效电路来说明,先看阻抗的实部,我们假设在匹配面的两端的电阻不同,一端传到另外一端,如果被传输的一端电阻小了,则达不到传输最大功率的目的,而阻值大了,会产生很大的反射,什么情况下最好呢?就是两端电阻值相同的时候。再看虚部,电抗会阻碍电流或者电压的传播,使得电流或者电压的相位超前,这无疑会造成信号的失真,而当一端的电抗值和另一端的电抗值对信号影响相互抵消时,是不是就会使得信号完整的传播而不会造成严重的辐射损耗,使得能量可以最大化传播的另外一端,而传输线上处处共轭匹配就可以使得传输到负载端可以得到最大的传播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轭匹配不一定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对于PA来说,输入匹配要求最大程度减小功率反射,因此输入端采用“共轭匹配”,而对于输出匹配来讲,由于输出功率通常较大,即晶体管总要工作在极限状态下,输出端若采用共轭匹配虽然能满足最大功率输出,但由于晶体管所能承受的电流和电压的影响,因此“共轭匹配”并不能获得理想的输出功率

网友(2022-10-06):
共轭匹配是源输出最大功率,直接匹配是最佳驻波比

网友(2022-11-21):
最大功率输出情况下晶体管是非线性元件,需要考虑在频带内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2023-04-01):
应该是最大效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