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libre2019启动时提示如下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2):
/tools/cd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calibre_vco: line 80: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tools/cd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calibre_vco: line 85: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tools/cd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calibre_vco: line 89: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tools/cd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calibre_vco: line 101: test: :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由于你的linux系统calibre不支持, 可以偿试修改calibre_vco文件。。在calibre_vco文件中搜索并修改内容:

else
  error_exit 'Invalid Linux operating system'-->这一行修改为VCO=aoj 或者VCO=aoi根据你安装的版本确定
fi`

网友B:
系统不支持,可以改成aoi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由于你的linux系统calibre不支持, 可以偿试修改calibre_vco文件。。在calibre_vco文件中搜索并 ...

好的,谢谢,后来又倒腾了下,应该是系统不支持aoj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支持,可以改成aoi的版本

好的,应该是这个原因了,我的系统是Redhat5.8,只能装ixl版本的,不然就只能升级系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