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中瞬态温度曲线绘制的问题

楼主(2022-06-23):
最近的仿真中,碰到一个关于温度瞬态仿真的情况,摸索了一段时间,具体碰到的问题和想分享的心得如下:
一.问题
1.如何设置温度的瞬态变化
2.如何在仿真中绘制温度变化的瞬态曲线
3.温度瞬态变化设置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二.心得
1.设置温度的瞬态变化
方法一
可按如下步骤,在tran仿真设置中的DynamicParameter中设置瞬态温度变化。
其中,步骤3中可以选择用文件设置瞬态温度,不过我还没有搞清楚该数据文件的格式是什么样的规律。

方法二
按如下图步骤设置,在Transient Options->Misc->additional parameters中设置瞬态温度变化
步骤4设置中可以参考如下语法
param=temp param_vec=[0n 2550n 120] param_step=10n
方括号中为时间和温度的设置,即[time1 temp1time2 temp2time3 temp3…]param_step=10n表示温度变化会以10ns为一个台阶(10ns间隔内温度值保持不变)。

2.在仿真结果中绘制温度变化的瞬态曲线
按如下步骤设置,即在仿真器(图中是ADE explorer,ADE L中也是一样的)中的Outputs->Saveall选项中,选择Save By Subckt项设置,入步骤4中在Instance栏中插入一个值,设置为temp。
然后,在电路图中插入一根导线,将导线命名为temp,如下图所示:

就像加入电压信号一样,在仿真结果中加入/temp信号即可。
3.瞬态温度设置时的注意点
不同于我们在vpwl和ipwl这些器件中设置瞬态电压和瞬态电流的值,当我们设置瞬态温度时,这些温度值是阶梯状变化的(瞬态电压和电流是点与点之间直线连接)。下面的图给出了一个温度的瞬态仿真,其设置为
param=tempparam_vec=[0n 25 50n 120 55n 50] param_step=10n
我们设置了10ns的“台阶”:
图中可以看到长度为10ns的“台阶”,中间将25℃和120℃分为均等的5份,所以“第二格台阶”的值为25+(120-25)/5=44。而50ns到55ns之间不足10ns,所以中间没有出现额外的“台阶”。

再看一下“台阶”的起始点与终结点(如下三张图),可以发现“台阶”的起始点是我们手动输入时间节点的下一个时间点,而终结点则为time_n+k*param_step(time_n为上一个时间节点,k为自然数,param_step为设置的台阶长度)或者下一个时间节点。
以上是本人一点浅薄的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有错漏,还请各位同行多多指正!

网友A:
Hspice 下 , 这样要 如何这样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 下 , 这样要 如何这样设??

我没用过HSPICE,不太清楚
如果是spectre,可以在analysis语句中加入addtionalParams参量(对应帖子中说的方法二),具体如下:
analysis( 'tran ?stop "100ns" ?additinalParams "param=temp param_vec=[0n 25 50n 120 55n 50] param_step=10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 下 , 这样要 如何这样设??

我没用过HSPICE,不太清楚。
不过在spectre中,可以在analysis语句中加入additionalParams语句(对应原文中说的方法二),具体语句如下:
analysis( ‘tran ?stop "80n" ?additionalParams "param=temp param_vec=[0n 25 50n 120 55n 50] param_step=10n" ),希望对你能有参考作用

网友:
好贴。文件设置瞬态温度参考可以看一下help,有格式范例,比较容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LY FIND CADENCE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47872/ ...

我也是参考了这个帖子,hspice不太清楚,没用过

网友(2022-08-29):
感谢,正好用上了,楼主厉害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A:
Hspice 下 , 这样要 如何这样设??

tempvec

网友:
MAYBE

. TRAN tstep tstop [tempvec=(t1 Temp1 t2 Temp2 t3 Temp3...).

网友B(2023-11-09):
我的ADEL中没有save by subckt,怎么看温度曲线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B:
我的ADEL中没有save by subckt,怎么看温度曲线

Cadence 和 Hspice都可以用。include file -> savetemp.scs

Plotting temperature in a transient simulation - Custom IC Design - Cadence Technology Forums - Cadence Community

网友C(2024-12-10):
借鉴前人经验,基于IC617 ADEXL,三步可画出temp vs time曲线

网友(2025-01-15):
param=temp param_vec=[0 -40 1 180] param_step=10u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C:
借鉴前人经验,基于IC617 ADEXL,三步可画出temp vs time曲线

你好,请问你这个file又是什么格式,不懂这个file怎么写

楼主(2025-08-08):
引用 网友C:
借鉴前人经验,基于IC617 ADEXL,三步可画出temp vs time曲线

学习了

网友(2025-09-23):
您好,文中提到终结点为time_n+k*param_step,这个k能进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