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出来的gds不会进行lvs

楼主(2022-06-23):
100资产
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lib_name -cells $design_name\_final $export_path/$design_name.gds
这两个命令是我看资料,别人写的lvs网表和gds文件,资料上说是拿这两个做lvs
sp那个地方我读的是lvs库里的subckt文件。
报了这么一个错,大神,这个该怎么弄呀

网友A:
用Calibredrv检查一下你的gds,看报错应该是 gds写的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第二张图片中的“spice file”没有选好,重新选择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drv检查一下你的gds,看报错应该是 gds写的有问题。

大神,我gds就用的上面那个命令,其他的我也没干,是哪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第二张图片中的“spice file”没有选好,重新选择后试试

这个选了,v文件是icc的输出网表,sp就是那个文件

网友:
v2lvs转成cdl,calibredrv merge gds

网友C:
ICC吐出来的gds,cell都是fram view,相当于不全的呀,没有stream in到virtuoso map上子cell的版图,lvs怎么能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C吐出来的gds,cell都是fram view,相当于不全的呀,没有stream in到virtuoso map上子cell的版图,lvs怎 ...

大神,这个步骤怎么弄呢,我在eetop上面悬赏了很多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弄出来,各种报错,您能教一下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C吐出来的gds,cell都是fram view,相当于不全的呀,没有stream in到virtuoso map上子cell的版图,lvs怎 ...

这个算merge完了吧,可以看到底层cell 但lvs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