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 画版图渐变线如何画

楼主(2022-06-23):
layoutXL 画版图渐变线如何画

网友:
不懂就问 渐变线是啥意思

网友:
你在纸上画个示意图,你这描述不太明白

网友A:
是这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嘛

大佬  这种怎么画

网友:
我觉的两种方法可以画,一种是p键加F3  ,一种就是把metal切切掉,shift+c+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