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见过没有运放的LDO吗

楼主(2022-06-23):
如题,有人见过没有运放的LDO 的出处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ldo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刚刚查了下,叫digital ldo,基于比较器的,希望有大佬能来赐教

网友:
razavi书上应该有吧

网友B:
digital ldo 很多用在 vdd=1.2v,因为  vdd=1.2v 低压运放不好处理.  DLDO  比较器比 , 如果你LDO 稳压1v , 会再1.0 上下跳动上下跳动, 数码来说1 v 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gital ldo 很多用在 vdd=1.2v下,因为  vdd=1.2v 低压运放不好处理.  DLDO  比较器比 , 如果你LDO 稳压1v  ...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查了下,叫digital ldo,基于比较器的,希望有大佬能来赐教

Search

CMOS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Design Trends - MD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