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高压工艺DRC错误

楼主(2022-06-23):
新人,有没有大佬能帮我看看这几个错是啥原因,不太会解决,谢谢啦

网友A:
1,LV的器件要包在NBL里面,这个错一般可以waived     2,你的poly浮空的,这种一般是你自己在poly上打孔,不是用pcell生成的,检查一下是否有真正浮空的    3,DRM是工厂建议你的rule,可以waive     4,OD的密度不够,需要补dummy      5,DOD是dummy  OD的层次,你没用的话就不用管     6,你的MOM电容必须要被MOMDUMMY  覆盖住,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
第一个是你缺少hvnw。需要有这个跟nbl进行连接。作为器件衬底环。

网友:
第二个是你的gate。float

网友B(2024-06-02):
请问 6 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没有使用 MOM,但是fab又不让 waive 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6 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没有使用 MOM,但是fab又不让 waive 的情况下

你没有mom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呢 ,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LV的器件要包在NBL里面,这个错一般可以waived     2,你的poly浮空的,这种一般是你自己在poly上打孔, ...

我想问的是,第一个为什么可以wai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