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LED驱动电路

楼主(2022-06-23):
大佬们,OLED的驱动电路分为哪几个主要部分啊,市面上的产品都是采用什么模块呢,本人最近在研究PM-OLED驱动电路,看了很多文章,感觉设计的五花八门,不得要领。有没有一个总体的思路或者基本的设计模板和框架呢。
希望有大佬来指引一下小弟

楼主:
顶顶顶 ,不要沉呀,有没有大佬呀~~

网友A:
额 我做的是AM的你的是PM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能不能发个文章给我看看 一般PM应该就是整体发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我做的是AM的你的是PM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能不能发个文章给我看看 一般PM应该就是整体发光的吧 ...

PM就是电流直接驱动 不需要TFT等器件。通过恒流源直接加在像素点上。
但是具体的行列驱动电路设计的五花八门  能给讲讲如何去设计吗 谢谢啦

design PM-OLED.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就是电流直接驱动 不需要TFT等器件。通过恒流源直接加在像素点上。
但是具体的行列驱动电路设计的五花 ...

我先看一下吧 因为我做的是AM的,主要考虑的就是电流的稳定和均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看一下吧 因为我做的是AM的,主要考虑的就是电流的稳定和均一性

好的,谢谢,主要是PM的文章比较少,而且比较杂,您先看看吧。

网友A:
PM是不是统一发光啊 就是控制行列使得一帧内 所有的像素都启动 这篇文章也没讲什么行列驱动啊 所谓的PWM就是控制发光的时间来控制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是不是统一发光啊 就是控制行列使得一帧内 所有的像素都启动 这篇文章也没讲什么行列驱动啊 所谓的PWM就 ...

是的,跟您说的一样。是统一发光,我觉得比AM简单的地方在于是恒流源控制的电流直接加在像素点上,没有TFT器件。关于文章的话,确实这篇文章就是大体介绍了一下。本来我想传一篇成电的文章的,但是因为格式传不上去。您觉得在行列驱动电路部分 和AM相比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跟您说的一样。是统一发光,我觉得比AM简单的地方在于是恒流源控制的电流直接加在像素点上,没有TF ...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吧,就是控制每行每列的开关,然后就是文章中讲的一些side effcet效应 什么耦合啊 IR 这些吧 其他的我没做过 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B:
OLED 有 2T1C , 一个 T 电压转电流.  oled cell 本身存在 不同亮度 . 很多 channel driver oled 须考虑到不同 cell 间 current 下 不同 cell 間 亮度差异 ,

oled 的 gray scale 有 pwm or pam 控制,
pmoled 需 discharge -> precharge -> display 三段 control .
Pmoled 会因电荷会 有 crosstalk effect  ,
一般 pmoled driver 大概常看到有 volt driving program  , currentdriving program .  continuos scan with framerese  ..etc
Volt driving 需要uniform oled cell 所后来很多改  current driving .
Amoled driver 就更多类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 有 2T1C , 一个 T 电压转电流.  oled cell 本身存在 不同亮度 . 很多 channel driver oled 须考虑到不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PMOLED现在大多用的都是current driver 所以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来提供一个基准电流。我看有人采用了带隙提供基准电压,再通过运放将其转换为电流。此种方法是为了考虑电路工作后温度对电路的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PMOLED现在大多用的都是current driver 所以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来提供一个基准电流 ...

所有analog circuir design 都需 reference ,  bandgap 只给一个 温飘低电压.  至于  电流  V/R  ..电阻会有温飘的.  要做到 变化小 不容易.  有些osc  n_well /hr /poly  or LTC HR去做出 温飘小电阻.
Oled or led or microled 比较麻烦的..channel mismatch 的问题.拿一般current mirroe ,
如果  100 ch 那每个 channel current mismatch 1~2%  下肉眼会看出变化的.
更麻烦的  MP 量产下
1.     每颗晶片 Channel – channel 间  会出现current match
2.     Wafer 内下 die-to-die
3.     wafer -to-wafer 间
4.     最后 不同 LOT  下间
早年碰过led display 晶片就发生过, 如流片后wafer 间不同.  量产下问题会很大  .. die-die 间当然用 trim .  但你不可能每一片 wafer trim 都不同. 后来离开那产业就不知现在novatek   OLED driver .  Channel间如何提高mismatch ??   layout 肯定考虑但 . 量产下  本来就会出现 mismatch . 或是  先跑monte carlo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analog circuir design 都需 准 reference ,  bandgap 只给一个 温飘低电压.  至于  电流  V/R  但.. ...

目前来说,一般都是先跑一下monte carlo,工艺角等先测试一下有无问题,分情况而定也是。
谢谢您,受教了,OLED之前未接触过,需要学习的地方有很多,望以后多指教

网友:
没做OLED ..ˊ只早年碰过multi-channel led driver   . 我也很好奇多channel  OLED driver , 不过都没找到multi-channel paper . 因为未来micro-led 应该会有类似oled driver current mismatch 问题 .

一般来说current 会用long channel device 如果 0.5um 至少 L =20um
但光L 还是不够的. 以前做led  current match 会用运放去让mos vds 相近.current mirror 来说,如果mos   vgs , vds 全都相等才会 match . 但如果100 channel 难道设计100 运放??

https://bbs.eetop.cn/thread-930317-1-1.html

网友:
UPLOAD

Active-Matrix OLED Driver CMOS IC With Compensation of Non-Uniform Routing-Line.pdf (5.11 MB , 下载次数: 45 )

Pixel Circuits and Driving Scheme AMOLED

Pixel Circuits and Driving Scheme AMOLED2007.pdf (3.92 MB , 下载次数: 42 )

网友:
我是半个门外汉。做的是DRIVER芯片方向的接口部分。DRIVER那块的Mismatch最后一般都是靠数字Trim掉。我猜andy说的应该是灰阶gamma那边的东西。但是本身自己也要在尺寸上考量,尽可能做到Offset小。

网友(2023-12-10):
AMOLED pixel driver study

网友(2025-08-25):
引用 楼主:
PM就是电流直接驱动 不需要TFT等器件。通过恒流源直接加在像素点上。
但是具体的行列驱动电路设计的五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