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ve debug设置断点,怎么不进入宏内部代码停住呢

楼主(2022-06-23):
使用vcs dve设置断点进行debug,有一段代码是宏定义的,展开+后看到宏定义的代码,然后设置断点在宏的内部,然后跑程序的时候,不会停在宏内部的断点。请问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呢?
感谢大佬!!!

网友:
看dve能不能设置把宏展开,展开了就可以打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