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闭环下,极点随着反馈系数的变化趋势

楼主(2022-06-23):
  先上图,拉扎维第十章,根轨迹中的根就是闭环传输函数的极点,按这样看随着β增加,两个极点有靠近的趋势,那为什么很多资料在画闭环幅频特性曲线的时候,只有主极点在变,次主极点不变?比如唐老师的资料,如下图,绿色标志所示,随着反馈系数的增加,绿色标志的开环次主极点一直没变,直到主极点重合之后一起后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感觉后面三幅图应该都是共轭极点了,光从图上反应不出来极点的位置吧

网友B:
放大器的反馈补偿主要通过密勒电容Cc进行,随着Cc的增大由Cgs确定主极点逐渐变大,负载处的次级点变化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反馈补偿主要通过密勒电容Cc进行,随着Cc的增大由Cgs确定主极点逐渐变大,负载处的次级点变化不明 ...

谢谢回复。
你可能误解了我的问题,你说的随着Cc增大,到一定程度,此主极点变化就不明显了,这个我知道。
我的问题是当反馈系数beta从0到1增加,闭环的主极点往高处(外)走,次主极点为什么不会往低处(内)走?这样才和图一推导的一样。

网友C:
新人回答,有个疑问 反馈系数β一般是<1的,那么文章中说的是β越来越大,但是你图中好像β就是H吧,H是越来越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后面三幅图应该都是共轭极点了,光从图上反应不出来极点的位置吧

后面三幅图按照极点重合之后的趋势应该是共轭。
那可以想想在重合之前(反馈系数很小),闭环的主极点往外,此时次主极点为什么没有玩内移动呢?图中重和的位置基本画在开环的次主极点处。
闭环的幅频特性为什么不像下图这样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回答,有个疑问 反馈系数β一般是

红色线Ac即为闭环,闭环是1/β,也是这里些的1/H,红线越来越往下,1/H越来越小,H不就是越来越大啦。

网友C:
新人回答,一般环路增益不是βA吗,闭环是A/(1+βA),你说的这两个情况可以混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回答,一般环路增益不是βA吗,闭环是A/(1+βA),你说的这两个情况可以混在一起吗? ...

是的;不太明白“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些曲线也不应该混在一起,唐老师的图实际上环路增益曲线没有画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太明白“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些曲线也不应该混在一起,唐老师的图实际上环路增益曲线没 ...

站内搜索
https://bbs.eetop.cn/thread-135180-3-1.html
说反馈网络是电阻 不改变主次极点,只改变增益带宽 你看看 我再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内搜索
https://bbs.eetop.cn/thread-135180-3-1.html
说反馈网络是电阻 不改变主次极点,只改变增益带 ...

好的,谢谢哈。
里面的两句话“稳定性主要由环路增益决定,一般的反馈系统闭环增益的减小不改变相位曲线,环路增益增加,导致pm减小,在高频的噪声通过正反馈环路被无限制的放大”、“因为反馈系统一般为纯电阻,不引入相移“,前一句应该说的是不影响环路增益曲线,不过应该是有条件的,就算引入的是纯电阻,该电阻也会影响环路的极点,如果再加一个限制——改变β时,总的反馈电阻不变,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这时反馈系统环路增益的减小不影响反馈系统负载效应的电阻大小,不影响环路极点位置,不影响相位曲线。
并且,我的疑问是在闭环增益上,也就是闭环增益极点随反馈系数(β)变化的关系,帖子里面貌似并没有解释。

2022/7/28修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三幅图按照极点重合之后的趋势应该是共轭。
那可以想想在重合之前(反馈系数很小),闭环的主极点往 ...

我仔细推导了一下,感觉确实应该是从中点开始向右推的。不知道为啥资料上都是这样。我之前看书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固有印象好像就是次级点不往外推……

楼主(2022-07-28):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推导了一下,感觉确实应该是从中点开始向右推的。不知道为啥资料上都是这样。我之前看书的时候没有 ...

还是搞没弄懂

网友A:
我估摸着应该是按照单极点系统的闭环来画了,但其实跟单极点系统的闭环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摸着应该是按照单极点系统的闭环来画了,但其实跟单极点系统的闭环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的
...

我想会不会只是log坐标的问题,波特图基本横坐标是10倍一格,按道理来说次主极点也是要变化的,只不过坐标是log,假如开环主极点在1kHz,此主极点在10Mhz,当β大到一定值两个极点重合后,按照根轨迹w大概在5MHz,而5MHz和10MHz在log横坐标上也就很小的距离,不过1kHz到5MHz距离很大,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只有1kHz在动,次主极点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会不会只是log坐标的问题,波特图基本横坐标是10倍一格,按道理来说次主极点也是要变化的,只不过坐 ...

666。感觉应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