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itor重复采样

楼主(2022-06-24):
开始仿真后monitor进行读操作时每个地址都读了两遍。
interface中的时钟块:
monitor中读操作的部分(按apb协议):
读操作对应的波形:

一开始我以为是没有加时钟块的原因,才加上了ck时钟块,然后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可以在scoreboard里面打印log的地方加上时间,或者在每次monitor的write操作前面加上时间标签,这样可以在波形上的时序对应出来,也许就好发现monitor采样的时序是否合理。毕竟目前看不到你的monitor完整代码,不好判断。感觉可能就是monitor处理tr的操作有问题,导致出现两次同样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scoreboard里面打印log的地方加上时间,或者在每次monitor的write操作前面加上时间标签,这样可以 ...

好的,谢谢大佬,我再看看。验证环境代码和rtl我也上传附件了。

网友:
还是多加点打印信息,结合波形,慢慢定位,肯定会发现的。

网友B:
感觉你写的有些乱啊,apb可以任意控制在哪个点采集数据的,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写的有些乱啊,apb可以任意控制在哪个点采集数据的,可以参考下这个 ...

仔细看了下你的代码,你把wait改了应该就可以了,wait电平触发,在第三周期开始和结束各采了一次,还是尽量不要用wait,尤其是时序比较重要的monitor、driver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你的代码,你把wait改了应该就可以了,wait电平触发,在第三周期开始和结束各采了一次,还是尽 ...

感谢大佬解答!要我自己debug估计完全想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要我自己debug估计完全想不到

我也是菜鸟,大家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