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pattern与其他pattern的区别?

楼主(2022-06-24):
请教下各路大神,scan pattern与其他pattern的区别是什么?尤其是在ATE上的区别, 在ATE上与正常的pattern设定,执行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 scan pattern需要先进scan mode,一般通过拉bonding pad或者写寄存器的方式。而普通pattern不需要,因为正常就是function mode
2. scan pattern测试时间相较于一般的function case要长
3. scan pattern是测芯片SAF/TDF faults,而function mode是测芯片功能/power上的bug
暂时就想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can pattern需要先进scan mode,一般通过拉bonding pad或者写寄存器的方式。而普通pattern不需要,因为 ...

总结到位,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