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中版图显示只有白框

楼主(2022-06-24):
按shift+F后只显示出器件的白框,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lsw都是空的,重新attach pdk或者load display.drf

楼主:
怎么attach pdk呀,我最近刚学这个

网友:
TOOL->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ch

楼主:
感谢~可以了

网友A(2024-08-22):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重新attach一下PDK库 CIW工具栏 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ach 选择需要重新attach的库和PDK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