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报错,是代码错误还是库的错误

楼主(2022-06-24):
(图片)

网友A:
就是你设置的禁用的standard cell在你给的库路径下没找到,先确保你的库里有这些单元,直接在.lib里搜索就行,然后确保你把库放到了link library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设置的禁用的standard cell在你给的库路径下没找到,先确保你的库里有这些单元,直接在.lib里搜索就 ...

在.lib中找到了fast/SEDFF*,但在这个脚本下  ,出现了如下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lib中找到了fast/SEDFF*,但在这个脚本下,出现了如下报错:

网卡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卡了,不好意思哈

可以试下:
1、把设置target library指令移到设置link_library指令上面;
2、设置目标库和连接库时用set_app_var,代替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
1、把设置target library指令移到设置link_library指令上面;
2、设置目标库和连接库时用set_ ...

改后如下:  运行脚本.csh文件,出现如下情况,并且错误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