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跑环路增益稳定性 在ss工艺角 -40度 -10%电源电压下pmos电流镜进入线性区 请教怎么修改

楼主(2022-06-24):
求助,Vds很小,小白不知道怎么修改使电流镜进入饱和区

网友A:
电流镜的过驱动电压是多少,需要找到受限支路然后具体分析

楼主:
过驱动电压是235mv, vds只有14mv。受限支路是怎么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的过驱动电压是多少,需要找到受限支路然后具体分析

过驱动电压是235mv, vds只有14mv。受限支路是怎么找呢

网友A:
举个例子我是NMOS差分对输入我的输入偏置电压为0.7这个时候我的设计就不合理,我的尾电流镜就会进入线性区,所以输入要改成PMOS差分对,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这个电流镜不对,往改电流镜支路下去看是哪里限制住了,然后对应修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我是NMOS差分对输入我的输入偏置电压为0.7这个时候我的设计就不合理,我的尾电流镜就会进入线性区 ...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