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ckson 电荷泵

楼主(2022-06-24):
(无正文)

网友:
charge pump 电流须推多大??   Vin=3v -> 30v  最少须 10 stage .  每级 会增加一次 电压 ,  .还有charge Pump 每级都需要  你只有用 1p 太小了吧 . 一般设计~100ua , 每级cap 50~100p . 再来是clock 多快??  Clock 越快 越能打上去 但会 效率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harge pump 电流须推多大??   Vin=3v -> 30v  最少须 10 stage .  每级 会增加一次 电压 ,  .还有charge ...

电流要求100uA就可以了。CLK采用100Mhz。这种结构是否会有问题呢?
现在问题是:前后仿真都没问题,但实际产品中该pump输出电压就在1v以下,所以想请问是否是电容1pf太小,还是哪里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要求100uA就可以了。CLK采用100Mhz。这种结构是否会有问题呢?
现在问题是:前后仿真都没问题,但实际 ...

感觉成体二级管分压了。。 寄生不可忽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要求100uA就可以了。CLK采用100Mhz。这种结构是否会有问题呢?
现在问题是:前后仿真都没问题,但实际 ...

电容为何不先每级放50~100p  , clock use 1~8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要求100uA就可以了。CLK采用100Mhz。这种结构是否会有问题呢?
现在问题是:前后仿真都没问题,但实际 ...

你用的器件耐压是多少? 现在工作的时候和不工作的时候电源电流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