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调用schematic问题

楼主(2022-06-24):
最近在做std cell,每个单元下都有两个视图:layout和schematic.
1.自己新建的单元A,将单元A复制出AA,单元AA的layout调用schematic是本单元下的schematic
2.在cds.lib中定义的其他人的单元库,将别人库里的单元B复制到自己库的时候,layout与schematic的调用关系会丢失,将该单元的layout重新update connectivity reference之后,将其复制出一个单元BB,打开单元BB的layout,发现其调用的还是单元B的schematic

求大佬解惑

楼主:
这个选项功能不清楚,是否和他有关

网友A: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

主要问题还是第二点,新复制出来的子单元,其layout调用的还是母单元的schemat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还是第二点,新复制出来的子单元,其layout调用的还是母单元的schematic ...

正常

楼主:
那这种问题能解决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问题能解决掉吗

我也不知道喔,我都是再Connectivity Reference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