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有哪些Feature

楼主(2022-06-24):
最近研究ealyClockFlow ,想让工具在TrailRoute 时,识别到clock net 上的NDR 和  shileding,这样 place_opt_design 时congestion 评估会更加准确。翻了Useguide ,提示需要联系AE ,使用setLimitedAccessFeature 才能实现。
所以问题如下,有俩,请求大佬们指点:
1、 trailRoute 时怎么让工具识别CLOCK NET 上的NDR 和shielding,trail route 时clock 上就遵守double spacing ,double width 的rule 和带上shielding;
2、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的使用,这里INNOVUS 有哪些Feature 可以用这个命令设置成1 ?目前这个命令man 描述的较少。也不能通过getLimitedAccessFeature 或者help 的方式get/help出来。

网友A:
1. 如果不是earlyClock,可以尝试一下setRouteMode -earlyGlobalNumTracksPerClockWire 3
2. 常用的Limited feature有: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flow_effort_xtreme 1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innovusEarlyClockFlow 1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FlipFlopMergeAndSplit 1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invsMacroPlace 1
其余没用过了,欢迎补充

网友B:
楼主好,我是个新人,请教下,clock net的绕线不是在CTS时候就绕好不动了嘛?trailRoute的时候不会动clock net吧?个人一点疑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是个新人,请教下,clock net的绕线不是在CTS时候就绕好不动了嘛?trailRoute的时候不会动clock  ...

trailRoute 发生在CTS 前,如果你用了 early Clock flow , trailRoute place 阶段就也会绕时钟上的线。否则place 阶段只会绕信号线。CTS 时,会用nanoRoute 去绕真实的时钟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trailRoute 发生在CTS 前,如果你用了 early Clock flow , trailRoute place 阶段就也会绕时钟上的线。 ...

谢谢楼主,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不是earlyClock,可以尝试一下setRouteMode -earlyGlobalNumTracksPerClockWire 3
2. 常用的Limited ...

学到了,感谢感谢。

楼主:
顶顶顶,继续求普及INNOVUS 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不是earlyClock,可以尝试一下setRouteMode -earlyGlobalNumTracksPerClockWire 3
2. 常用的Limited ...

追加一个问题,不是earlyClockFlow ,也能在place 时,trialRoute 来绕时钟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不是earlyClockFlow ,也能在place 时,trialRoute 来绕时钟线么

必须的。即使没有earlyClock,工具也需要globalRoute来评估时钟走线。但是此时时钟树没有buffer,也没有ndr宽。。。就是普通的细线。
加入earlyClockFlow,时钟上会做tree插buffer,会用ndr宽度。因此congestion,icg时序更加准确。

网友C:
trailroute的机制不会很细致的处理ndr和short之类的rule吧,毕竟是追求快速评估congestion是否存在问题,
之前开了early clock flow特意看了下trialroute结果,不会像真实的route那样满足drc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ilroute的机制不会很细致的处理ndr和short之类的rule吧,毕竟是追求快速评估congestion是否存在问题,
...

trailRoute 不会看drc  。但是ndr 和加不加shielding ,会影响congestion 的精准度,毕竟使用NDR 和加上shielding 会占用更多的绕线资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trailRoute 不会看drc  。但是ndr 和加不加shielding ,会影响congestion 的精准度,毕竟使用NDR 和加上s ...

加了ndr也不会具体到去fix drc,一样存在很多short区域,工具根据划分的Gcell计算H/V方向能穿过几条线而得出congestion map,trialroute实际是已经用ndr在走线了,但是看起来具体的drc不会特别的去fix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ndr也不会具体到去fix drc,一样存在很多short区域,工具根据划分的Gcell计算H/V方向能穿过几条线而 ...

我不关心有没有drc啊,同样的design ,识别NDR 的shielding 的trailRoute 评估出来的congestion  肯定要比没识别NDR 和没绕shielding 的trailRoute 的congestion 要准啊。也就是说place 阶段的congestion 和cts opt 完了以后的congesion 一致性会更好。
因为trailRoute 阶段已经把CTS route 时的NDR 和sheilding 也考虑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即使没有earlyClock,工具也需要globalRoute来评估时钟走线。但是此时时钟树没有buffer,也没有n ...

这两个方式分别怎么实现?
1、使用earlyClockFlow ,工具需要绕时钟线,并且插buffer ,遵守ndr,这其中需要使用到的命令。、
如果place 阶段工具插了buffer 解了时钟树上的fanout ,那么CTS 阶段工具怎么处理place 阶段在时钟树上插的buffer?

2、 如果只是让trialRoute 工具绕一根细的时钟线,这其中使用到的命令跟第一个问题中用的命令不一样么。(目前trailRoute 就是这种方式,还是像对比下两种方式使用到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ilroute的机制不会很细致的处理ndr和short之类的rule吧,毕竟是追求快速评估congestion是否存在问题,
...

NDR 是可以的,只要在trailRoute 之前吃CTS 阶段的routing type 并生成clock spec ,在place 前吃这个spec ,工具就能看得到。目前没想到怎么让工具看到shielding;

网友(2024-10-22):
请问setRouteMode -earlyGlobalNumTracksPerClockWire 3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