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中积分器饱和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1资产
小弟在看论文的时候多次提到避免积分器饱和,请问该怎么查看积分器是否饱和

网友A:
看积分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积分器的输出

你好,我看论文里都用这张图说明积分器没饱和,请问这个图是怎么出来的,我把输出接到scope上不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是积分器输入输出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积分器输入输出曲线吧

那..大哥知道怎么在simulink中弄出这个图吗?

网友:
simulink不能直接出这个图。这个图是 放大器输出 的频次图。即放大器在每个周期的输出值记录下来,然后统计于这张图中

网友:
要写代码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