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增益太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4):
做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的仿真,但是仿真ac的时候增益只有20多,之前调节到40多,但是相位裕度又比较低,管子的w/l改了很多次也达不到增益60以上。如何做才能提高到60db以上,并且相位裕度还有80多呢?

网友A:
输入管的gm有多大

网友A:
如果想达到你说的60db你的gm要达到0.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达到你说的60db你的gm要达到0.5以上

但是我的gm只有5.6m,怎么调节都升不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吗?现在调节了一下达到32db,相位裕度也有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管的gm有多大

5.6m

网友B:
你这结构的输出阻抗又不大,那么gm得大才能达到增益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构的输出阻抗又不大,那么gm得大才能达到增益60吧

是的,但是在不改变电路结构的时候提高不了gm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在不改变电路结构的时候提高不了gm呀

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级放大器啊 一般增益就是30左右啊,除非你把下面的RC增加吧

网友C:
建议还是正常设计吧 Idc=3m 也是够夸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正常设计吧 Idc=3m 也是够夸张的

那一般设计多大呢

网友:
结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设计多大呢

μA级

网友:
电流,阻抗

网友:
你总得有个spec吧 ,GBW , NOISE , POWER ,area之类的,否则设计的OTA 没有意义啊

网友D:
你这个电路的安排很奇怪。给了3mA的电流,感觉数量级不太科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指标。
单就提高增益而言,把管子的L增大能做到显著提高。建议参考gm/ID方法设计每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的安排很奇怪。给了3mA的电流,感觉数量级不太科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指标。
单就提高 ...

刚开始做仿真,没什么经验,对管子各种指标改怎么给还不太明白。你说的gm/ID方法要怎么做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gm只有5.6m,怎么调节都升不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吗?现在调节了一下达到32db,相位裕度也有 ...

电阻可以使用共源共栅电流镜来实现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