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spec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24):
大家好,请问一下普通消费电子中,PLL输出在目标频率偏移1MHz处的相位噪声为多少dBc是比较常规的水平?另外,是否都以1MHz频偏处的相噪作为参考,有没有用10K,100K频偏等等?

网友A:
关键是什么场合应用?不同场合指标可能有较大差别,至于相位噪声,也有的关注1kHz点的。

网友B:
得先看PLL载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看PLL载波频率。。。

PLL输入8MHz,输出12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场合应用?不同场合指标可能有较大差别,至于相位噪声,也有的关注1kHz点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