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an chain

楼主(2022-06-24):
如果.v文件定义了关于scan的module,我想用specifyScanChain -start ~ -stop 来定义,用什么命令可以找到这条路径呢?

网友A:
让前端工程师综合的时候用DC吐出一个scan.def文件,里面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前端工程师综合的时候用DC吐出一个scan.def文件,里面会写

大佬,我看userguide时候,说如果没有scan.def文件,可以用specifyscanchain的start~stop命令定义,我想着这个是从.v获得嘛?
另外scanchain这个链是有很多条嘛,我不太理解这个

网友A:
我一般 -start scan_in[n] -stop scan_out[n],具体多少条scanchain要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 -start scan_in[n] -stop scan_out[n],具体多少条scanchain要看需求

我再请教一下哦,您说的scanchain需求是在scan.def、.v还是.sdc中声明的呀,我手里只有一个含有scan  module的.v文件,还有个正常模式的.sdc,我不知道该怎么用specifyscanchian来定义start和stop了

网友A:
input [N:0] scan_in; output [N:0] scan_out;

specifyscanchian chainN -start scan_in[N] -stop scan_out[N]

总共写出N+1条chain,从0到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N:0] scan_in; output [N:0] scan_out;

specifyscanchian chainN -start scan_in[N] -stop scan_ou ...

谢谢大佬~

网友(2022-08-12):
这是dft的基本工作,dft是干啥吃的scan def都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