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tten功能失效,无法打散pcell,有知道的人吗?求助

楼主(2022-06-24):
Flatten功能失效,无法打散pcell,有知道的人吗?求助

楼主:
更新了PDK之后就用不了了
而且点亮走线的功能也消失了,求助大神们

楼主:
就显示这样

网友:
和工艺厂商那么沟通啊

网友A(2023-03-09):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有找到解决方法么?

网友:
用calibredrv呢?试过没?

楼主(2023-04-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有找到解决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有找到解决方法么?

去你的PDK放的路径找到这个文件(libInitCustomExit.il)按照我截图说的方法改一下,重启icfb就可以勾选“flatten”l

网友(2025-02-06):
引用 楼主:
去你的PDK放的路径找到这个文件(libInitCustomExit.il)按照我截图说的方法改一下,重启icfb就可以勾选 ...

谢谢回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