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让走线变得圆滑

楼主(2022-06-24):
如何让走线很圆滑

网友:
何为圆滑?

网友A:
什么叫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圆滑

曲线

网友B:
应该是走线角度45°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走线角度45°的意思吧

不是,直接变成圆一样的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变成圆一样的曲线

edit  advanced modify corner  试一试这个  然后参数自己设置一下  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针对path线 没用    所以得把path线  shift+m合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  advanced modify corner  试一试这个  然后参数自己设置一下  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针对path线 没用  ...

好的1我试一下

网友:
为啥要变成圆的?

网友:
一般走45度,弧线许多工艺不支持,画弧线在creat-shape里,选donut

网友:
教它点人情世故,慢慢就圆滑了,甚至会有点滑头

网友:
建议45°线

网友:
7楼正解。但如果是高频线的话或许45度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