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flicker noise的系数kf

楼主(2022-06-25):
razavi书中,Flicker Noise = K/(Cox*W*L)*1/f
bsim4中,Flicker Noise = KF*Ids^AF/(Cox*Leff^2*f^EF)
请问大家flicker noise里面的系数KF怎么找,spectre里面noise parameters只有fnoimod, tnoimod, ef, noia, noib, noic的参数

网友:
模型不一样。spectre里的噪声的计算比较复杂。
比较好的办法是通过仿真噪声曲线拟合得到KF。我之前拟合的还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