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问题咨询

楼主(2022-06-25):
各位大佬,1、请问做floorplan时,routing overlow大概为多少,后面routing才能绕通,有个大概的预估值嘛?

2、我在调整floorplan面积时,coreultization调整很低了20%左右,但是routing overlow纵向为30%,横向4%,如果在调整横向面积,core会拉的很开,delay会增加吧,现在该怎么办呀?

网友(2022-10-09):
靓仔: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了。谢谢

网友:
Overflow建议不超过2%,不然之后可能很难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