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0跑MC仿真结果错误

楼主(2022-06-25):
想跑一个比较器的offset,用到了MC仿真,但跑出来的结果不对。
Corner:nominal、C0、C1。   C0选的是mc文件,C1选的是ff文件(做一个对比)。
但跑出来的结果三个结果几乎一样。而且我用的mos管的mismatch match Flog 选的也是1.

网友A:
为什么你的offset仿出来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offset仿出来这么小?

应该是个错误结果,但不知道为啥错

网友B:
你看你的lib 选的是不是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的lib 选的是不是mc

这个也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选了

你看看 好像还分local 和globle的mismatch  ,local的一般都很小,globle的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 好像还分local 和globle的mismatch  ,local的一般都很小,globle的大一点
...

那这个在哪里设置呢,师兄用的tsmc工艺跑出来的也是这么设置的,都挺正常的。但我用的smic工艺跑出来的就不对,和tt出来的几乎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在哪里设置呢,师兄用的tsmc工艺跑出来的也是这么设置的,都挺正常的。但我用的smic工艺跑出来的就 ...

你看下pdk说明吧,我之前也试过的,好像用tt直接跑mc和你的mc结果是一样的,lib要选其他的 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pdk说明吧,我之前也试过的,好像用tt直接跑mc和你的mc结果是一样的,lib要选其他的 好像
...

是这个么,这个只是说include mos.mc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79425-1-1.html

我之前也是跑的smic的mc的 你看看 你的选择应该没问题

楼主:
感谢,我再试试

网友(2023-03-17):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smic110的库吗,25212419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