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的matlab代码问题

楼主(2022-06-25):
我参照教程想用《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提供的matlab脚本在cadence里面实现gmid的数据采集,根据书里面的分为config.m和run.m,还有用来验证的run_debug.m(把run.m的循环改成1次)方便验证代码正确性。
源码网站:https://www.cambridge.org/download_file/948405
我跑了run_debug.m没有报错可以出数据

但是跑run.m,读出数据的时候报错,说矩阵维度不一致
出错的代码:line69  nch.(c.outvars{m})(i,:,:,j)  = squeeze(nch.(c.outvars{m})(i,:,:,j)) + values_n*params_n{3}(m);

网友A:
信息太少了,光两幅图我也看不出来。建议用matlab单步调试,看看是哪个矩阵维度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了,光两幅图我也看不出来。建议用matlab单步调试,看看是哪个矩阵维度出问题了。
...

感谢回复!算了一下,那等式右边的矩阵维度刚好是:扫描VGS的个数*扫描VDS的点个数与扫描VDS的个数*扫描VGS的点个数现在初步觉得是脚本要求VGS和VDS扫描的点个数得相同,那样出错的那一行两边就都是方阵,可以相加。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gm_ID 设计确定输入管直流的VGS就是跟据算出来gm/ID,然后根据gmid和VGS的曲线来确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算了一下,那等式右边的矩阵维度刚好是:扫描VGS的个数*扫描VDS的点个数与扫描VDS的个数*扫描V ...

根据对应L下的gm/ID-VGS曲线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