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版图自动布局布线不会自动生成电源和地的连线

楼主(2022-06-25):
如图自动生成连线后,运放的输入两个端口都自动连接到MOS上了,但是左边的电源VDD还有地GND都不会自动生成连线,是需要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楼主,自动连线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同问,自动生成连线怎么操作?

网友:
自动布线有那不就起飞了

网友:
数字的自动连线嘛?

网友:
你用的什么tool run的placement and routing?

网友(2023-03-02):
电源和地线可以自动布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