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屏蔽罩打小孔

楼主(2022-06-25):
经常看到屏蔽罩打好多小孔  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搞不懂 请高人指点一下
孔的数量 和直径有没有讲究

网友A(2024-06-21):
1、有些屏蔽罩是直接焊死在板子上的不加孔在SMT过炉容易炸锡(有些屏蔽罩是底座加上盖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些屏蔽罩是直接焊死在板子上的不加孔在SMT过炉容易炸锡(有些屏蔽罩是底座加上盖就没有这个问题) ...

2、还有要考虑屏蔽罩内部器件的散热(只有一个芯片的话可以直接导热垫到屏蔽罩),用于多个发热大的器件

开孔尺寸,之前记得是你需要屏蔽最高频段波长1/20基本就可以了比如WIFI最大6G波长50mm,2.5mm基本就可以了,其实3mm、4mm也都OK看你实际测试结果,1/20是绝对没问题的,孔大点效果会差点只要能接受就行了。还有就是这种带孔的屏蔽罩基本用的地方也都是光模块或者网口那边频率不算很高,所以没那么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