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 飞线集中在一点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6):
请教各位大侠,模块画好后,在TOP中layout XL调用各个模块,但是有模块的飞线集中在一个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PIN丢失了吧

网友:
看起来像sub block的PINs 集中在一起,没有放到boundry的边缘

网友:
是不是需要设置个什么东西,让他用实线连接

网友(2022-07-28):
同问,我有时候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
你把这个block重新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