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里参数删掉了,ADE里copy from cell还是能拷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6):
做新项目把旧的仿真电路拷过来时经常会这样,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可能是不小心按到了copy to cell这个选项了,解决方法是先copy from cell,把所有变量都删除,保证没有变量,然后再copy to cell一下,之后正常copy from cell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小心按到了copy to cell这个选项了,解决方法是先copy from cell,把所有变量都删除,保证没有变量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是从以前工艺的电路拷过来,点一下copy from cell就有,都删掉了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