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LDO补偿的若干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2022-06-26):
     现在想要LDO主极点在输出,但是内部此主极点比较低,看论坛有人说可以在pass管前加个buffer来拉远次主极点,请问①是如图buffer这种加法吗?具体原理是使该结点看不到pass管寄生电容从而减小RC?关于buffer的加法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资料?②关于图中红色的补偿电容cap,在此处的作用是应该怎么理解?另外该cap的值应该怎么确定?
     请各位大佬不啬赐教!

网友A:
极点极点跟随补偿方法
在浙大何乐年老师的那本书中有讲
可以看一下书中引用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点极点跟随补偿方法
在浙大何乐年老师的那本书中有讲
可以看一下书中引用的论文 ...

感谢回复。可以大概说一下在上面位置吗?我粗略浏览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B:
buffer就是source follower 让source follower的栅极(电容小)接到运放的输出(阻抗大),source follower的输出(阻抗小)接到pass管的栅极(电容大),而不是直接将运放的大阻抗输出接到pass管的大电容栅极,这样增加了极点,但是两个次极点都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以大概说一下在上面位置吗?我粗略浏览了一下没找到

不在这章,这章讲的运放补偿
在LDO补偿那章,没记错是第二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ffer就是source follower 让source follower的栅极(电容小)接到运放的输出(阻抗大),source follower ...

谢谢回答,另外请问一下,我看到别的关于LDO补偿的帖子,在次级点引入LHP零点来吧第一级输出的次主极点推远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实现呢?一般的miller的RC补偿都是引入补掉输出极点。原帖:https://bbs.eetop.cn/thread-482893-1-1.html

网友C:
加BUFFER的结构,一般是source follower 或者是diode负载的共源极,目的就是推远功率极点,一般输出电流不能过大,否则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很大,不容易补偿。这种结构的次级点如果要引入LHP零点应该不会用miller。红色的CAP就是前馈补偿,增加一对极零点,增加裕度,搜一下很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BUFFER的结构,一般是source follower 或者是diode负载的共源极,目的就是推远功率极点,一般输出电流不 ...

谢谢回答。再请问一下:主极点在输出的、负载电流最大只有100uA量级的LDO,GBW一般可以大到什么量级?10MHz难不难

网友D:
推荐一篇论文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pdf (1.44 MB , 下载次数: 37 )

一个经过流片验证的LDO,就是上面论文的这种,我也看过其他人流片过类似的LDO结构
http://bbs.eetop.cn/thread-411682-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篇论文

好的 ,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再请问一下:主极点在输出的、负载电流最大只有100uA量级的LDO,GBW一般可以大到什么量级?10M ...

负载电流最大只有100uA量级的LDO,我感觉选miller,极点放在里面更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