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粹内容,请问是怎么推导的,多谢指点。

楼主(2022-06-26):
请问这2个PSRRDD是怎么来的。拜谢了。

网友:
二楼说的挺好的,PSRR就是你的输出对输入的小信号增益对输出对电源的小信号增益的比值,其中增益就是小信号电流乘以输出阻抗,而输出点的输出阻抗是一定的,因此计算
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的增益即vout/vin=gm1*rout,
输出电压对vdd电源的增益vout/vdd=iout*rout/vdd,而由vdd引起的iout可以这样计算,iout=vdd/ro5+vdd/ro1=vdd*go5+vdd*go1,可以得到iout/vdd=go5+go1,因此这两个增益的比值即
gm1*rout/(rout*(go5+go1))=gm1/(go5+go1),第二幅图你自己再理解下

网友:
1. 上图是低频的PSRR表达式,忽略掉电容,只考虑节点4、5的有限ro被vdd影响产生的电流部分,4、5节点的两个ro对输出电流的影响是叠加关系,所以vdd→iout=go1+go5( 或1/(ro1//ro5) );
2. 下图是高频的PSRR表达式,忽略掉电阻,只考虑节点4、5的寄生电容被vdd影响产生的电流部分,4、5节点的两个cn4、cn5dd对输出电流的影响是叠加关系,所以vdd→iout=s(cn4+cn5dd);

楼主:
大哥您这说的有点太笼统,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