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8中Cjd和Cdb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2-06-26):
如图,print出来的器件参数如果我想看漏端的寄生电容,应该是那些参数相加?Cdb和Cjd分别代表什么?(如果Cjd是漏到地结电容那Cdb有代表什么)

网友A:
cjd --  Drain bottom junction capacitance
cjs --  Source bottom junction capacitance

网友B:
建议通过s参数仿真获取寄生电容。BSIM的电容模型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jd --  Drain bottom junction capacitance
cjs --  Source bottom junction capacitance

请问Cjd和Cdb又有什么区别?Cdb如果是drain和bulk的话,为什么两者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通过s参数仿真获取寄生电容。BSIM的电容模型有点复杂

s参数是什么没听说过,是ADE里的一种仿真类型吗?具体应该怎么仿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参数是什么没听说过,是ADE里的一种仿真类型吗?具体应该怎么仿真呢?
...

仿真类型sp。具体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些教程,论坛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类型sp。具体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些教程,论坛上都有。

好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