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回答

楼主(2022-06-26):
如果验证模块没有达到预期的传输速率,应该怎么办?

网友:
设计建模失败。。。打回去改呗,设计代码没达到标称速率难道要验证扛锅么

网友:
1,确认下DUT的配置是否正确,例如时钟配置、数据位宽参数、随机出来的sequence/transaction/testcase是否在spec预期所在验证空间范围内;2,确认driver/monitor的传输时序是否是spec所要求的时序范围内;3,假如前面前面两个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打回去给设计,设计不符合spec需求。。。

网友:
排除平台和激励原因后,打回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