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testcase

楼主(2022-06-26):
UVM环境testcase/每跑一个testcase都要编译吗?
应该是只需要编译sequence和testcase就行了吧

网友:
我一般在工作中遇到的有这几种,第一是参数通过命令行吃,编译一次,每次sim的时候命令行给不同的参数。第二种是建立一个case库,一次编译进去,每次sim的时候指定不同的testcase

网友:
不一定,可以一次编译所有case,restart仿真时命令行传递不同的case名

网友:
可以写一个tastcase的pkg 然后导入。编译一次就行之后每次在makefile换一下testname就行

网友:
取决于环境。如果编译时间少的话,可以每个test编译一次,这就需要流程脚本支持。
通常的做法还是一次编译所有的testcase,通过UVM_TESTNAME指定不同的test。这种做法可能的问题是:有时候你只想调试某个test,但是每次编译你都得把所有test编译,编译的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