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路设计鼠标推荐

楼主(2022-06-27):
各位大佬,在candece的schematic中,move电路,确定好位置要放下去的时候,总是会抖一下偏离一点点,换了很多种鼠标都不行,有的太大不好动,有的太小用半小时手就很痛,有没有好用的鼠标推荐一下,像联想这种标配的办公鼠标,5分钟都受不了。

网友:
雷蛇 入一个吧 有线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
罗技G1 X 5路过,打算这辈子都用这个鼠标了,很旧的鼠标,已经停产
推荐罗技G102,罗技是世界上最大的鼠标厂商

网友A:
你在cadence中设置成按栅格点对齐,办个工不需要游戏级别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adence中设置成按栅格点对齐,办个工不需要游戏级别的鼠标。。。。

是的,游戏鼠标还要安驱动,我这公司办公装不了其他软件,但是手感确实很重要

楼主:
罗技的怎么样,手感如何,我就用过雷蛇没用过罗技,感觉雷蛇的办公不顺手

网友:
鼠标手患者表示现在的雷蛇basilisk不错。

网友B:
Logitech MX Master 3 for Mac

网友:
你这个不像是鼠标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tech MX Master 3 for Mac

啊,这个看起来手感应该不错,但是我打游戏手感很好鼠标拿去搞电路就很不顺手

网友:
楼主是不是snap spacing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
本帖可以继续拓展到 做电路设计的需要使用什么样的键盘比较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技的怎么样,手感如何,我就用过雷蛇没用过罗技,感觉雷蛇的办公不顺手

...

鼠标比较小,对手小的很友好

网友:
感觉明显不是鼠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