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able生成问题咨询

楼主(2022-06-27):
请教下大神们,我想在innovus生成一个captable,但foundry既没有提供ict文件也没有.itf,只有tluplus文件,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打开tluplus,前面几行就是itf文件,把它抓出来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工具自带的脚本share/voltus/gift/scripts/itf_to_ict.pl把它转成ict文件,最后再用工具将ict转成capt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tluplus,前面几行就是itf文件,把它抓出来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工具自带的脚本share/voltus/gift/sc ...

牛,这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tluplus,前面几行就是itf文件,把它抓出来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工具自带的脚本share/voltus/gift/sc ...

厉害了!!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A:
打开tluplus,前面几行就是itf文件,把它抓出来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工具自带的脚本share/voltus/gift/sc ...

就是前几行看得懂的部分嘛,我看前几行前面都是#号,是不是带#号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