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40nm工艺的管子,pcell里的dummy栅是做什么用处的?拜谢啦

楼主(2022-06-27):
如图

网友:
防止栅极过度刻蚀,提升良率呗,坏处是浪费面积。这个是可以在设置里选择不加的

网友A:
就是dummy栅的作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dummy栅的作用呀……

请问,比如电流镜电路,用这种类型的管子,是否还需要额外加 dummy,带有源区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比如电流镜电路,用这种类型的管子,是否还需要额外加 dummy,带有源区的那种
...

我会把中间的器件q属性关掉dummy,两边的器件打开dummy,作用相当于自己加的带有源区的dummy,外面就不另外加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做。

网友:
防止过度刻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