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oc中的security boot用到的aes加密的key和加密的counter-measure的设置一定需要接到efuse上吗?

楼主(2022-06-27):
你好,各位大神。求助个问题。
在soc中的security boot用的aes加密模块的key和加密的counter-measure的设置一定需要接在efuse中吗?我第一次接触这个security boot的部分,资料上的端口信号写的如下图。资料上建议把key和AesDisableCM的信号都接到efuse上而避免专利问题,我没有明白?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加密模块在整个soc的作用是什么?是对什么进行加密的?什么时候启动它。key和AesDisableCM接到可配置的寄存器上不可以吗?

网友:
个人猜测,efuse和可配置寄存器的不同点在于,efuse的存储数据是固定的,掉电仍存在,且安全性较好。key的设置是依照这一特点的,key不需要频繁改动,需要掉电也能存在,且需要存在较安全的地方。
仅猜测。